请问一下,霍尼韦尔hc900系统,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的问题

楼主(2024-10-04):
现在所有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,在进行诊断的时候,都显示通讯故障,然后信号表中显示模拟量数据是最大,超出范围。拆下前连接器,就显示正常了。。请问一下是哪儿的设置不对了。

楼主:
模块都报通道错误

楼主:
模块通道报错

网友A:
万用表不会用,一路一路量电压,量电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