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5):
一    这个温度模块平时加电不接探头灯(除电源指示灯亮外还有二个灯)是否会亮?当接入扩展接口后电源灯即亮,

二    利用FX3GE能否对FX2N-4AD-TC读取温度数据,为什么有些写TOP   有的写TO ,比如TO    K0  K0   H00000    K1,   而有些这样写TOP    K0  K0    H0000   K1

三    热电偶平时常温下万用表测量二端的电阻值是多少?欧姆。

四    K电偶和J电偶有何区别

目前我用的FX3GE却读不出温度值,   首先   LD     M8000       TO   K0   K0   H0000    K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      M8000     FORM     K0   K5    D0   K1      运行后监测D0没有任何的响应
    求网友解答?多谢

网友A:
看手册,要先设置参数,再启用通道,最后读数据

网友B:
按照特殊模块的例子程序写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手机APP监控plc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zsh340

网友C:
手册也不看,多多看看手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