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无法连接

楼主(2024-10-05):
fx1n的PLC,最近时好时坏,坏时不运行,输入都不亮灯,好时无问题,但电脑连不上,有什么办法把程序读出来没。时好时坏又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淘宝一个FX1N-422BD插上去,然后读取出来

楼主:
你意思是cpu这个小板坏了吗?
引用 网友A:
淘宝一个FX1N-422BD插上去,然后读取出来

网友B:
直接USB都连接不上吗?可能程序中写什么不对的指令
这个没USB,问题就两,一个连v不上一个时好时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