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连接器的导通耐压测试

楼主(2024-10-06):
各位同仁有没有连接器行业的。以前连接器的PIN间距大,也只是测一下导通耐压就可以了。
现在的连接器PIN距又小,还需要测PIN的电阻值。即使是用四线制测电阻,有的空间十分有限,只能用分离式的弹簧探针,但是非常不稳定。
用一体式的探针好一点,但是还是有不稳定的现象。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?

网友A:
要测毫欧级的阻值,接触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这就是为啥一体式的比分离式的好一点的原因。可以尝试下弹性夹片那种样式的,效果应该会更稳定点。
真诚感谢!
夹片式的,一体式的都想试试,无奈间距太小了,这两种都没法安装

楼主:
有没有软的材料,针可以捅进去,被包裹住,针拔出后又能恢复原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