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可以运行时修改通讯参数吗?

楼主(2024-10-06):
我有两个设备需要485通讯,其中一个需要偶校验,另一个不需要校验,我该怎么同时通讯这两个设备呢?

网友A:
FX3U PLC参数里本来就有1CH 2CH 看着设置就好 我是这样理解 如果错误勿喷 谢谢

网友B:
485bd板通一个
485adp再接一个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