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进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

楼主(2024-10-06):
如题所示:请问大佬们当图1继续下移一格贴近图2时(要怎么判定图1已经不可再下移)同时停止图1下移。就俄罗斯方块一样的动作。

网友A:
图一每次移动 先预判这次移动到达的位置 如果这些位置有1 表明被占用 那就无法移动了

网友B:
图一每次移动,有两个处理:一是图一要往下赋值,原地址内容清零;二是,监控图二当前地址数值是否为1,之后再做处理。
广交天下朋友,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,择其善者而从之
从事电气方案设计,做运动控制,惯用西门子、欧姆龙、基恩士
软件共享、技术互助、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:九纹荷(fshshu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