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:这个动作改怎么处理

楼主(2024-10-06):
如题:当图1再往下移一格后贴近图2时,图1并停止下移(这个要怎么判定图1已经碰到阻碍了)。

网友A:
IF D33.8 AND D34.8 THEN
bStop:=1;
ELSE
bStop:=0;
END_IF;
QQ: 2845452345

楼主:
不同形状的,动态状态下怎么判定。意思就是在不同区城里如何判定移动的图型下方是否有障碍。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的。

网友B:
你看下你设置的最大移动位是到哪里

网友C:
记录下当前行是D多少,哪个BIT有值,在检查D+1.bit是否有值

网友D(2024-11-26):
下降的图形的最底边的点位和下移的点位进行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