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7):
我现在已经通讯上了。读出来的数据如图。怎么转换成我需要的数据6945279556787

我用的是汇川触摸屏读的数据,读出来的是ASC。如果直接显示的话没办法显示上面的值,还是ASC。这个怎么用触摸屏转阿

网友A:
读到的是ASCII码值,转换还不会吗

网友B:
读到的就是ASCII码了,直接显示就可以了呀

楼主:
这个不太了解,能麻烦说明一下谢谢。
引用 网友A:
读到的是ASCII码值,转换还不会吗

网友C:
直接用ASCII码就行

楼主:
显示的不对,需要转换。我现在用了转换指令转换不出来
引用 网友B:
读到的就是ASCII码了,直接显示就可以了呀

楼主:
可是我这边显示的和实际的不对阿,触摸屏显示的
引用 网友C:
直接用ASCII码就行

网友A:
怎么不对法?

楼主:
读出来的数据如图,我需要的数据是6945279556787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对法?

网友A:
读出来的数据你直接用字符串显示呢?

楼主:
用的就是字符
引用 网友A:
读出来的数据你直接用字符串显示呢?

网友A:
字符显示的啥?54,57这一串?截图出来看吧

网友B:
直接发程序能更好的排查问题

楼主:
是的触摸屏显示的54,57 这段
引用 网友A:
字符显示的啥?54,57这一串?截图出来看吧

楼主:
程序就截图那段
引用 网友B:
直接发程序能更好的排查问题

网友A:
字符串显示54,这一串有点诡异啊。按ASCII码值转换54就是字符6,也就是你想要的结果的开头,后面的都对得上,最后的13是CR回车代表结束。

楼主:
是的,因为我是用的触摸屏读的通讯数据,他就不转换了。如果是PLC的话触摸屏回自动转换的。我现在就是没办法用触摸屏转换
引用 网友A:
字符串显示54,这一串有点诡异啊。按ASCII码值转换54就是字符6,也就是你想要的结果的开头,后面的都对得上,最后的13是CR回车代表结束。

楼主:
现在就是找不到触摸屏怎么转字符的指令,没资料
引用 网友A:
字符串显示54,这一串有点诡异啊。按ASCII码值转换54就是字符6,也就是你想要的结果的开头,后面的都对得上,最后的13是CR回车代表结束。

网友A:
没用过汇川屏,软件帮助里也没有资料?

楼主:
好吧,没有找到资料。主要是没指令说明书。只能等明天汇川上班问一下了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汇川屏,软件帮助里也没有资料?

网友D:
不能通过配置读码器直接发字符串吗

楼主:
淘宝买的1百多的东西。
引用 网友D:
不能通过配置读码器直接发字符串吗

网友E:
PLC转换一下再显示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