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7):
没有图框,设备连接点    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窗口宏或者符号库的符号没了

网友B:
原来项目用了自定义的图框,需要把原来用到的图框放到重新安装的图框文件夹下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来项目用了自定义的图框,需要把原来用到的图框放到重新安装的图框文件夹下。

这个要如何操作呢?

网友C:
如果是别人发个你的,应该的没有发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这个要如何操作呢?

如果原来的EPLAN卸载了,对应的图框数据也没有了。可以在页属性中,指定图框名称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

网友D:
C:\Users\Public\EPLAN\Data\PlotFrames\Company name\
以上,為缺省的圖框路徑。即使卸載了軟件,用戶數據依然還在——除非特意刪除。

楼主:
图框增加也不行。

楼主:
新建项目 之后把 页复制到新建项目里面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