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7):
通过E1、E2、E3、E4变址将电机的脉冲数存在D2000、D2200、D2400、D2600连续寄存器内,现在要将对应寄存器的数据进行两两相减,要用到哪些指令进行处理。
也就是;
第一部分
D2200-D2000
D2202-D2002
...
D2290-D2090

第二部分
D2600-D2400
D2602-D2402
---
D2690-D2690

网友A:
一样通过变址来减

网友B:
这看起来是H5U的吧,用指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看起来是H5U的吧,用指针

是台达ES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样通过变址来减

目前我是这样计算的,因为电机1秒钟要转1圈,数据收集用变址,我看了下,收集的数据是没错,但通过变址进行计算时,结果同手工计算的是有差异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

网友C:
FOR I:=0 TO 90  BY2 DO
        Z0:=I;
       D1000Z0:=D2200Z0-D2000Z0
END_FOR;

看看这样行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