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8):
如题:能不能把一个WOrd类型变量A内容转换成另一种变量B bit类型数组形式。
比如:WOrd类型变量A的值为5时,转换到另外一种变量B(bit 数组[ 0~15位])形式,那么变量B[0]和B[3]为1,其余的为零。

2.如访问D0.0的状态(这是直接方式),通过变量形式是否可以这样表达D.b,其中i为软元件D地址(或编号),b表示地址中的位。如果不能这样表达应该怎么表达。

3.WOrd类型的变量是怎么与D元件对应起来的。通过D地址又可以获取具体位的状态。  如D0.0。

那么是不是也可访问这个变量地址的位状态呢?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变量地址位状态是不是对应软元件D地址位状态

呢?这个变量位是怎么样的表达形式(变量A.0),脑袋都大了。

网友A:
简单粗暴:先转为K4M0,再将M0-M15赋值给数组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B:
如题:能不能把一个WOrd类型变量A内容转换成另一种变量B bit类型数组形式。
比如:WOrd类型变量A的值为5时,转换到另外一种变量B(bit 数组[ 0~15位])形式,那么变量B[0]和B[3]为1,其余的为零。

回答:在GX Works2中,你可以在全局变量中通过定义不同类型变量使用同一个地址来实现,在GX Works3中,你可以通过变量名.位号来实现Word变量的位访问。

2.如访问D0.0的状态(这是直接方式),通过变量形式是否可以这样表达D.b,其中i为软元件D地址(或编号),b表示地址中的位。如果不能这样表达应该怎么表达。

在GX Works2中不允许,在GX Works3中可以,例如你可以:
工控人家园.0来访问工控人家园第0位,使用工控人家园.A来访问该变量的第10位。

3.WOrd类型的变量是怎么与D元件对应起来的。通过D地址又可以获取具体位的状态。  如D0.0。

那么是不是也可访问这个变量地址的位状态呢?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变量地址位状态是不是对应软元件D地址位状态

呢?这个变量位是怎么样的表达形式(变量A.0),脑袋都大了。

在GX Works2中通过重复地址的方式使得变量使用同一个地址,类似C语言的联合。在GX Works3中可以直接变量A.0的方式访问。

Good Luck~
  • 下载积分:+1(方奇10010) 原来还能这样

网友C:
    逻辑运算,WAND、WOR、WXOR
    可以将相对应的位,置零,置1,取反,
    WAND   HFF HF0    等于HF0        低四位置零,高四位不变,

网友D:
    gxwork2 本身不支持片段方法访问变量,可以全局变量里指定变量地址,传送
    博图是支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