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8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在用PLC做采集流量进行累加计算时,累积值越来越大后,误差会变得非常大。有人有解决办法吗,目前发现西门子各系列及AB与ABB和和利时的DCS都有这个现象,有知道原因及解决办法的吗。

网友A:
通讯读取瞬时流量,和累计流量
通讯是没有问题的,我现场有一些仪表是走的通讯,有些没有通讯功能所有只能采用上述方法,但是这个方法只能定期清零
QQ: 2490453455

网友B:
有好几种方式:1.总的流量累加,流量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,modbus rtu  ,如果你自己做流量累加时间长了肯定不准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做瞬时累加,用脉冲或者模拟量的方式都可以。 看精确度要求,要求高用脉冲。
脉冲确实没有问题,我 现场有一些仪表就是走的仪表脉冲,但是有些仪表不支持,所有有上述问题。

网友C:
计算累加值不要直接用浮点数累加
转换成整数累加也是有这个问题,而且误差一般是比实际采样值要大很多。

网友D:
读累积值, 靠谱;非要瞬时值程序累计的, 不靠谱。
有时候现场硬件不支持你走通讯或者脉冲时,只能选择这种方式,我现在只能是定期清零,才能够保证精度

网友B:
表精度不行,换啊,还能电气弥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