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PLC时,遇到一些疑问

楼主(2024-10-08):
各位师傅们
最近在连接PLC的时候,PC侧的IP都会自动跳去另一组IP,不知道各位师傅们有遇到这个问题吗?
如图
原本设定为 192.168.9.1

网友A:
你的网卡适配器IPV4咋设置的?是固定IP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网卡适配器IPV4咋设置的?是固定IP吗?
有设置但是网线一插上 就自己跳这IP,不知道是哪边出了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Gxwork3的问题 还是 网卡的问题

网友A:
其实你不选适配器也能连PLC,只要PLC和PC在同一个网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