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8):
用过多种硬件设备,卓岚,蒲公英,繁易,信捷,有人等。说白了都是V*P*N技术。
想要物美价廉,推荐用有人的设备和自带的卡,流量超级便宜。自建V*P*N。
有人G805 200元以内,流量12G每月,包年好像是24元。
V*P*N服务器本人用mikrotik软路由搭建,P10授权400左右。腾讯云域名+DDNS解析(有免费的,建议买商业版的)。

优点:
1:支持多人同时使用同一用户名登陆,远程维护同一个客户,直接连接客户端下的子网,不需要做子网转换,端口映射等.
   多人多账户维护不同客户.
2:秒切账号
3:不受第三方影响(涨价,服务器异常)
4:可以大批量维护不同客户
5:后续增加客户,只需要在文本文件中添加客户的用户名和子网网段.
缺点:
1:对于没有网络知识的,相对有点难度
2:初期需要投入
3:不支持N2N,流量需要通过服务器中转.(市场上少数物联网网关类型是N2N),因使用的是自有服务器,中转质量可以放心.
看各位是买鱼吃,还是直接上捕鱼工具.
下面内容如有违法行为请删贴

楼主:
Routeos脚本主要脚本如下
InitializeAndManageUserRoutes
# 脚本名称: InitializeAndManageUserRoutes

# 声明全局变量userRoutes,并初始化为空数组
:global userRoutes []

# 定义全局函数 addUserRoute
:global addUserRoute do={
    # 这表示函数能够访问和修改这个全局变量
    :global userRoutes;
   # :local newEntry {"$user"; "$network"; "$route"; "$client"};
    :local newEntry {"$1"; "$2"; "$3"; "$4"};
    # 更新全局 userRoutes 变量,将新的条目追加到现有的 userRoutes 列表中
    :set userRoutes ($userRoutes, {$newEntry});
}
#给userRoutes数组添加内容
/import file-name="addUserRoute.txt"
#检查VPN用户名是否存在,路由表是否存在
/system script run ManageUserRoutesAndSecrets

ManageUserRoutesAndSecrets
:global userRoutes
# 遍历 userRoutes,处理每个子数组
:foreach row in=$userRoutes do={
    # 提取用户名、路由表和路由名称
    :local username ([:pick $row 0])
    :local network ([:pick $row 1])
    :local routeTableName ([:pick $row 2])
    :local routeName ([:pick $row 3])

    # 检查 PPP secrets 是否存在该用户名
    :local userResult [/ppp/secret/find where name=$username]
    :if ($userResult = "") do={
        :log info ("新增 PPP 用户密钥:用户名:" . $username)
        /ppp/secret/add name=$username service=any password="123456" profile=VPN-Profile comment="用户: $username 用于维护: $routeName"
    } else={
        :log info ("PPP 用户密钥已存在:用户名:" . $username)
    }

    # 检查 PPP secrets 是否存在该路由名称
    :local routeResult [/ppp/secret/find where name=$routeName]
    :if ($routeResult = "") do={
        :log info ("新增路路由 PPP 用户密钥:名称:" . $routeName)
        /ppp/secret/add name=$routeName service=any password="123456" profile=VPN-Profile comment="$routeName 路由器VPN客户端"
    } else={
        :log info ("路由相关 PPP 用户密钥已存在:名称:" . $routeName)
    }

    # 检查路由表是否存在
    :local tableResult [/routing/table/find where name=$routeTableName]
    :if ($tableResult = "") do={
        :log info ("新增路由表:名称:" . $routeTableName)
        /routing/table add name=$routeTableName fib comment="$routeName 私有路由表,用户 $username 使用"
    } else={
        :log info ("路由表已存在:名称:" . $routeTableName)
    }
}

remove_hw_offloaded_routes_and_invalid_mangle_rules
/ip route remove [find where hw-offloaded=yes]
/ip firewall mangle remove [find where invalid=yes]

check-file-change
# 全局变量,用于存储上次的文件修改时间
:global lastModifiedTime

# 要监控的文件名称
:local fileName "addUserRoute.txt"

# 获取当前文件的修改时间
:local currentModifiedTime [/file get [find where name=$fileName] last-modified]

# 如果全局变量未定义,初始化为当前修改时间
:if ($lastModifiedTime = nil) do={
    :set lastModifiedTime $currentModifiedTime
}

# 比较当前修改时间与上次修改时间
:if ($currentModifiedTime != $lastModifiedTime) do={
    # 如果修改时间不一致,说明文件已修改,执行指定的脚本
    /system script run InitializeAndManageUserRoutes
    :log info "文件 $fileName 已修改,已执行 InitializeAndManageUserRoutes 脚本。"

    # 更新全局变量为当前修改时间
    :set lastModifiedTime $currentModifiedTime
}  else={
        :log  info "文件 $fileName 未修改。"
}

楼主:
而根据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,互联单位、接入单位、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,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,到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受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,并且将接入本网络的单位和用户情况备案,且及时报告接入单位和用户的变更情况。
由此可知,在我国只是使用VPN不属于违法行为,但是必须是使用由相关单位构建并且登记备案的VPN,而私自搭造的则属于是违法行为。

网友A:
直接物联网屏

网友B:
直接昆仑通态的物联屏,啥都能远程改,何必这么麻烦
不定时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