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8):
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,在测试QJ71C24与电脑通讯时,由于采用2线制方式,每次都会多收到一串数据,QJ71C24模块又不能设定返回禁止,请问要如何处理呢?

网友A:
加一条指令试试,TOP Hxx H1C2 K1 K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一条指令试试,TOP Hxx H1C2 K1 K1

老师 您好!我照您的方法试了也不行,我用TOP H0 H1C2 K1 K1和TOP U0 H1C2 K1 K1都试了,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

楼主:
老师 您好!您说的这条指令也是 设置禁止回波传送的吧,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也很少见QJ71C24这个模块使用,大部份用的都是QJ71C24N的,可以在各种 控制指定里面设定禁止返回

网友B:
QJ71C24N(-R2/R4)的新版本有禁止(无视)回波传送的设定,
QJ71C24(-R2)早就停产了,没有该设定,但你可以按2倍数据长处理,或者指定结束符,或者明确数据长指定接受数据长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J71C24N(-R2/R4)的新版本有禁止(无视)回波传送的设定,
QJ71C24(-R2)早就停产了,没有该设定,但你可以按2倍数据长处理,或者指定结束符,或者明确数据长指定接受数据长度。

好的,非常感谢老师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