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9):
三菱E840变频器风扇问题,报FN,买三菱原装的贵啊。在淘宝上买了几个回来就是用不了。看原装风扇里面有个IC,拆解看看。

网友A:
E800可以监视冷却风扇的运行状态,控制回路是集成在风扇上的,普通小电扇不行的。

骚操作一下,改个参数,看看能能规避FAN ERR

又省了几百块

网友B:
是的我司以前有一台三菱频器也是这样报警风扇坏  去淘宝买了一台风扇装上还是报警  后面厂家发了一台原装装上就好了

TEL- 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C:
800系列报警会停机?之前用740系列不是原装的会报警,但是不会停机,也就不管他了

网友D:
我这有需要不

楼主:
E800的会报FN,变频器可以正常使用
引用 网友C:
800系列报警会停机?之前用740系列不是原装的会报警,但是不会停机,也就不管他了

楼主:
改那个参数能屏蔽FN报警
引用 网友A:
E800可以监视冷却风扇的运行状态,控制回路是集成在风扇上的,普通小电扇不行的。

骚操作一下,改个参数,看看能能规避FAN ERR

网友E:
当初我也坏过一次,也想买一个同款的。后来还是送三菱维修了。原来这样少走弯路了。

网友F:
还是买原装的吧,原装的风扇用十年不坏,替代的用不了几天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还是买原装的吧,原装的风扇用十年不坏,替代的用不了几天。

E840上市都没有10年,原装这不也坏了吗

楼主:
终于找到可以替代原装风扇了。

网友H:
可否透露一下链接或型号

楼主:
型号和原装的一样,电子城找到的,比三菱的便宜

网友I:
小小风扇也是钱,能省就省

网友J:
风扇反馈类型的问题     常用的一般是高低电平输出     还有一种输出少众脉冲的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得明明白白

网友K:
还是原装的好。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