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9):
各位大师们

这个ST语言 上面我用指令写可以的

下面我想简化一下,数值就是读不出来 是这个只能用指令来写还是我哪里没有标注对

网友A:
+,-,*,/是整型计算指令,你这是基恩士的PLC?
浮点型计算需要浮点型计算指令才能正常计算,不然直接转换成整型计算。

三菱的话有E+,E-,E*,E/等针对浮点计算的指令存在。

基恩士PLC地址有后缀的概念,□.U  □.S  □.D  □.L  □.F  □.DF  □.A,简化了数据转换的问题

楼主:
大师傅 怎么写呢

D2504:=D2002E*DD2050;

网友A:
三菱的话,你还是用标签吧,定义浮点实数和地址,这样就可以四则计算了。
基恩士是次时代的产品,有点梯形图+C语言的意思
三菱对ST语言的支持不咋地。

iQ-R系列的PLC处理方式如图,与基恩士有点不一样,注意使用方法

网友B:
自定义标签,数据类型选real,可以。直接使用D寄存器,只能为整数,不能为浮点数。

实在需要用指定的D寄存器,定义全局标签,把你要用的D寄存器指定上,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是这个吗
D2504:E:=D2002:E*D2050:E;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这个吗
D2504:E:=D2002:E*D2050:E;

你这样的ST写法还不如直接用T型图,ST要用标签,少用直接地址,就算要用,也分配给标签用

网友D:
例如你的单精度实数D10/D12/D14
正常命名:real1;real2;real3;
支持中文的编译器则:rXXX1;rXXX2;rXXX3;XXX表示这个实数是干嘛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你这样的ST写法还不如直接用T型图,ST要用标签,少用直接地址,就算要用,也分配给标签用

是的
当不支持标签的触屏需要调用时,就无可奈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是的
当不支持标签的触屏需要调用时,就无可奈何

标签可以分配地址,分配好后。直接读地址就可以了

网友E:
基恩士KV-8000才支持脚本和ST怎么说也不咋地
引用 网友A:
三菱的话,你还是用标签吧,定义浮点实数和地址,这样就可以四则计算了。
基恩士是次时代的产品,有点梯形图+C语言的意思
三菱对ST语言的支持不咋地。

iQ-R系列的PLC处理方式如图,与基恩士有点不一样,注意使用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