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9)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74469-page-1.html这个是之前的问题还没解决,ASCII就是转不了字符串数据。问了汇川的客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JavaScript代码编写。找了会JavaScript代码编写的人弄了一个代码但是就是报错。也没报错内容,那位大哥知道汇川的屏该怎么搞吗。有偿求助加微信csy904377101    (10-9买了个网口的转换模块解决了)

网友A:
不行就用PLC试试接收到的数据到底是啥样呗,直接用PLC转换算了
  • 下载积分:+5(904377101)

网友B:
    K54其实就是H36,ASCII码的H36就是代表数字的6

    在我不会ASCII指定的年代,那时还是用FX2N

    我直接用减法减去K48,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

    当然有些触摸屏是可以写脚本的。有些触摸屏写不了脚本,就把这些数据传送到PLC很多个D里面

    然后每个D再分别减去K48,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zzh6733) 热心助人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楼主:
    触摸屏送到PLC了数据不对转换不出来。今天早上买了个232转网口的用PLC做出来了。H3U还不支持232
引用 网友A:
    不行就用PLC试试接收到的数据到底是啥样呗,直接用PLC转换算了

网友C:
    首先你获取的值都是ASCII码数据,也就是字符串。如果要把这个数组的码转换成HEX,应该有标准指令。如果找不到或是不知道怎么操作,你就把触摸屏得到的字符串,全部传送到PLC,PLC有相关指令。但是没必要啊,为啥要转换成数字,你数据类型直接选择字符串显示,那么对外显示的就是6945279556787,要进行判断也可以直接用字符判断

楼主:
    我现在用232转网口用PLC做了。本来是想剩点钱的,结果搞的更麻烦了。我有一个疑问这个方式是不是只是试用数字字符串阿,字符也可以吗
引用 网友B:
    K54其实就是H36,ASCII码的H36就是代表数字的6

    在我不会ASCII指定的年代,那时还是用FX2N

    我直接用减法减去K48,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

网友D:
    这基础也太差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触摸屏送到PLC了数据不对转换不出来。今天早上买了个232转网口的用PLC做出来了。H3U还不支持232

    想看看你PLC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

楼主:
    触摸屏显示的不对,汇川客服都说了这个功能可能触摸屏不支持,想用的话自己用JS尝试编程。我试过了转到PLC没用的。你看触摸屏读出来的是54,理论上到PLC应该是6实际是1千多,你用PLC怎么转成6
引用 网友C:
    首先你获取的值都是ASCII码数据,也就是字符串。如果要把这个数组的码转换成HEX,应该有标准指令。如果找不到或是不知道怎么操作,你就把触摸屏得到的字符串,全部传送到PLC,PLC有相关指令。但是没必要啊,为啥要转换成数字,你数据类型直接选择字符串显示,那么对外显示的就是6945279556787,要进行判断也可以直接用字符判断

楼主:
    你用汇川触摸屏做了就知道坑了
引用 网友D:
    这基础也太差了。。。

网友E:
    PLC那边转换出来正常吗
    不忘初心,方得始終;初心易得,始終難守。三更莫贪色;半夜不恋食。

网友F:
    那还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,  用plc指令也可以解读出来  。 asscii  ‘54’=6   '57'=9     对照下ASSCII表 , 规律有了;  放到字符数组里,循环转换再取出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那还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,  用plc指令也可以解读出来  。 asscii  ‘54’=6   '57'=9     对照下ASSCII表 , 规律有了;  放到字符数组里,循环转换再取出来。

用PLC楼主已经做出来了。主要是不经PLC的话,触摸屏收到的54是字符,不是数字,还要把字符串‘54’转换为十进制数字54才对应上ASCII码字符'6'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
用PLC楼主已经做出来了。主要是不经PLC的话,触摸屏收到的54是字符,不是数字,还要把字符串‘54’转换为十进制数字54才对应上ASCII码字符'6'。

不想用plc  ,非要要HMI,  自己做个查表程序,  if   ('54' == 变量 )      转换的值  ; 程序会多点。

网友G:
大神啊
工控人加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触摸屏显示的不对,汇川客服都说了这个功能可能触摸屏不支持,想用的话自己用JS尝试编程。我试过了转到PLC没用的。你看触摸屏读出来的是54,理论上到PLC应该是6实际是1千多,你用PLC怎么转成6

数据类型,16位整数,改成字符型或者char型

网友H:
这个要用脚本做吧?威纶通叫宏指令,昆仑通态叫策略

网友I:
ASSCII 码  有对照 表  你去查一查  看我以前看到过
qq群4057363
学习交流,共同进步☜
:赠人玫瑰 🌹  手留余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