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09):
如题:我想把获取到数值10(int)转成A。另外在ST语16进制属于什么数据类型。D0.A中的A是十六进制数吗?变量中存储A的是什么数据类型。我主要想实现:
for  变量i:=0 to  15 do  D0.变量i:=1;

网友A:
10不需要转,用16进制去显示就是A。其它的数据也不用转。你用10进制去显示它就是10进制,用16进制去显示就是16进制数据。
你是否想问怎么传送字符?如果是问怎样传字符,则用srting数据类型,然后传送一个字符进去即可

楼主:
GX-WORKS:那为什么如下面这段代码不能通过呢?

网友B:
不晓得其他牌子的PLC ST语言支不支持 D0.变量的处理
反正三菱的只能是0~F,

楼主:
这样有什么意义,开发ST出来这么多限制!真的无语了。这不就是直接寻址了吗?

网友A:
ST是:
btemp: array[0..9] of bool;
btemp [J] :=true;
当J=0时,btemp[0]=true;
当J=1时,btemp[1]=true;
当J=2时,btemp[2]=true;
...
当J=9时,btemp[9]=true;

ST的用法是这样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    ST是:
    btemp: array[0..9] of bool;
    btemp:=true;
    当i=0时,btemp[0]=true;
    当i=1时,btemp[1]=true;

    当给btemp的地址指定为M0时,
    btemp,范围则是M0~M9
    用ST,需要舍弃梯形图思维,舍弃不了没必要用纯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