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编程软件连接PLC

楼主(2024-10-09):
我看到教程里 开两个软件 分别连接两个PLC 为啥我只能连接一个 连接第二个 第一个软件就掉线了 需要啥设置吗 各位大佬

网友A:
你说的两个软件,是同一个型号的还是不同型号的?

网友B:
什么连接方式?

网友C:
应该是不同型号 我一个走以太网 一个走串口232 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