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齿轮比怎么理解好

楼主(2024-10-10):
1,一个脉冲走的位移(脉冲当量)=电子齿轮比X反馈回的一个编码器脉冲走的位移。
2,走单位长度需要的脉冲数X电子齿轮比=走单位长度反馈回的编码器脉冲数。
哪个好理解些。

网友A:
实际应用中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和分母是两个参数分开设置,记忆力不好的同学可以不记忆公式,但要知道公式每一项的意思。(个人观点)
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固定值K,求电子齿轮比步骤
1.脉冲当量:发出一个脉冲信号时,机械结构移动的最小单位。
这里又要引入减速比的概念
2.根据脉冲当量 求 每转指令脉冲数(pulse/rev),
3.电子齿轮分母,分子
关键还得看脉冲当量是否计算正确
你那移个项就是第二种说法。

网友B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67273.html
参考一下我的帖子

网友C:
1比1,1个脉冲对应一个用户当量。
完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