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0):
请教!
FX5U MODBUS RTU通讯从站数为33个,超出了FX5U最大32的要求,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增加一个485模块

网友B:
对速度没有要求吗?

网友C:
个人理解这个数量限制更多是由于IC的带载能力,而不是软件原因,加中继的话应该可以突破这个限制,没有具体测试过

网友D:
要看指令和内部设置有没有做限制,如果没做限制,应该可以超过32个,理论上可以支持128个,甚至更多。1500的485模块在手册上也说不能超过32个站,我咨询客服,说可以超过但需要接中继,后经现场试验,没有中继,我带了33个站,也能正常运行。我想客服的意思是可以,但不一定行,所以要加中继,尤其是站点很多的情况。

三菱的Q系列485模块,它内部有个设置表格,不需要编写程序,只能设置到32。如果用程序写,我想也应该能超过32。
所以要测试。

如果不想冒险,测试也很麻烦,那就加装一个485模块。

网友E:
引用楼主yuxilu于2024-10-10 14:52发表的 请教!FX5U MODBUS RTU通讯从站超出32个怎么办 :
请教!
FX5U MODBUS RTU通讯从站数为33个,超出了FX5U最大32的要求,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可以实现吗?
[attachment=303939]

建议占用资源不要超过80%,不足另行扩展。100%使用有后患!
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,然.........

网友F:
可以采用第三方智能网关的方案:
详细案例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/article/details/124242478?spm=1001.2014.3001.5502
https://www.aihe-tech.com/nd.jsp?id=25
软件资料: IGT-DSER软件与案例.rar (3357 K) 下载次数: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