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1):
流水线设备正面和背面都配了一套触摸屏和实体按钮,两边都能操作,此时像手自动旋钮就不能指向正确的方向了,请问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[抱拳]

网友A:
很简单的,X或M都可以导通后面的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的,X或M都可以导通后面的程序。

那实体旋钮前面旋转了,后面的旋钮方向不是和贴的标签对不上了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那实体旋钮前面旋转了,后面的旋钮方向不是和贴的标签对不上了吗

没太明白你的意思,假设两个旋钮,都是手自动切换,使用两个输入点不就可以解决,自动时有一个在手动就提示时前/后自动条件不满足。

网友C:
实体按钮不是能串联
不忘初心,方得始終;初心易得,始終難守。三更莫贪色;半夜不恋食。
工控肥仔

网友D:
他说的意思是,两头都有手/自切换按钮,当一头已经切换到自动了,另一边还是手动状态,这个时候该如何处理(该两个同时自动位置的时候才实现自动运行)如果各运行各的,就不能对应手/自标签了

网友E:
内部串连,任意一个切手动都人为在手动,且在对面屏幕显示反方已切手动

网友F:
另一侧的旋钮不能随这侧的旋钮变化状态,建议用按钮+指示灯,两侧一样的分步;一个按钮或两个切换手/自动,指示灯是两个或一个灯塔指示手/自动状态

网友G:
这种方式就不科学,简易直接用触摸屏做个旋钮开关

网友H:
引用楼主他城之途于2024-10-11 21:58发表的 流水线设备正面和背面都配了一套触摸屏和实体按钮 :
流水线设备正面和背面都配了一套触摸屏和实体按钮,两边都能操作,此时像手自动旋钮就不能指向正确的方向了,请问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[抱拳]

选用带灯指示,用灯语言做提示。
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,然.........

网友A:
手动,自动如果用的是切换开关。
那一般就只有实体按钮可以有这个开关。在好多早期进口的设备上都是这样。

或者说,实体上是两个按钮分别对应手动自动,然后有两个指示灯代表状态。
这时就好在触摸屏上做手动/自动切换。

网友I:
手自动的切换不要贴标签 前后都加两个指示灯用来指示是手动还是自动状态

网友J:
我们触摸屏一套按钮,设备流水线正前方一套按钮,手自动是串联必须两个同时满足才能自动。不然任意一个单动都是单动状态

网友K:
1.与,二边同时为真才执行
2.或,只要有一边为真就执行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