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2):
如图所示,EPLAN中断点会同时显示X轴和Y轴两个坐标,要怎么修改成只显示页码和Y轴坐标即可?

网友A:
把显示里面的中断点设备连接符删了就可以了,原图没毛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模板框上有XY,显示出来就会有!
要么全部隐藏 右键--属性--隐藏--是
要么更换图纸模板!

换了图框,删除了行号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?

网友B:
我记错了,可以修改!
在下图中操作,可增减显示内容!

引用 楼主:

换了图框,删除了行号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记错了,可以修改!
在下图中操作,可增减显示内容!

这样改的话是不是就显示坐标的数值了,我想的还是显示列号,就是常见的 /页号.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