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W电源TDR-480-24输入电源可以用3PAC220吗

楼主(2024-10-12):
看面板输入描述,这款型号是不是也可以输入3PAC200的电源?有这样用过的案例吗,现场电源只供3PAC220的,要不然就直接接了。
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,然.........

网友A:
建议试一下,它描述的相电压要220-289V

楼主:
查了规格不是这个意思,特指380-500VAC时的相对中心点的电压要求,是个附属说明。输入电压范围是380VAC--500VAC。
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,然.........

网友B:
可以试一下,如果负载比较大的话不一定够用

网友C:
可以试试,就知道结果啦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
网友D:
建议问一下技术支持确认一下吧

网友E:
不能用吧,开关电源换其他型号NDR,SDR,WDR-480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