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 布局空间设备标识符如何去掉高层显示 位置显示

楼主(2024-10-12):
RT,EPLAN 3D布局空间断路器模型QF1设备标识符关联原理图之后,显示出了-PRT-E1-QF1,高层代号PTR,位置代号E1,只想显示-QF1,百度往上选项-设置-项目-设备-设备标识符-放置前缀全部取消勾选还是不行。

网友A:
在显示里面去改,删除之前显示的,添加20003显示那个
下载积分:+3(gxcklgg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显示里面去改,删除之前显示的,添加20003显示那个
我这边的选项不一样呢

楼主:
OK了,鼠标选部件放置才能搜到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