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触摸屏型号无法识别

楼主(2024-10-13):
买了6个拆机的PWS5610T-S触摸屏。三个可以正常下载程序,还有三个电脑无法识别型号,有朋友遇到过吗
专业维修伺服。QQ672795148

网友A:
通讯有问题

楼主:
通讯应该没问题的,程序可以上传到电脑,重建应用的时候说文件是无效版本
专业维修伺服。QQ67279514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通讯应该没问题的,程序可以上传到电脑,重建应用的时候说文件是无效版本
你那图片上报错就是编程线缆有问题

网友B:
既然有能下载的,如果触摸屏能正常显示,应该是触摸屏通讯部分出现问题。

楼主:
换了最新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
专业维修伺服。QQ67279514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