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3):
各位前辈大神,小弟这里有个程序想请教一下,实在想不通。
控制要求是:X0是总启动也是总停止,按下X0四个电磁阀全都启动,再按下X0电磁阀全都停止,每个电磁阀配备一个按钮,要求总启动时随便按下哪个按钮都可以停止对应电磁阀,总启动没有开始时,按下电磁阀对应的按钮都能启动和停止对应电磁阀。四个电磁阀对应按钮分别是X1.X2.X3.X4,每个按钮即是启动也是停止。
小弟目前就是卡在用X1上升沿停止总启动控制的第一个电磁阀,总启动能停止但是上升沿也会触发X1启动X1的电磁阀。望各位大神能帮小弟编写一下梯形图学习一下

网友A:
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  • 下载积分:+1(段案1121)
  • 联系电话15071699246,QQ29668694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效果

    显示这个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    显示这个错误

    第二行怎么没有报错,肯定是输入法切换的问题吧?

网友B:
   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
   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    1楼的是最简洁正确的。
   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    显示这个错误

      应该输入k1y0而不是k4y0

网友E:
    k1y0     Y0,Y1,Y2,Y3                   4个
    k4y0     Y0,Y1,Y2,Y3,Y4....Y15   16个

    应该是PLC输出点数超了

网友F:
    总停,K4Y0也没错,接点多还得加呢,到底k几还是要看停到几,1个4位,最多k4
    ,
引用 网友D:

网友G(2024-12-13):
    1楼最简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