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3):
mcgs新建一个输入框,数据类型字符串,但是这个字符串怎样与plc的实际地址对应呢?在策略里面没有,在设备窗口里面也没有

网友A:
变量和设备通道绑定啊

网友B:
绑定光荣。

网友C:
mcgs对某些PLC不支持某种数据类型。像通用版就没有永宏的浮点数类型。

网友D:
绑定光荣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
楼主:
我查看了,设备通道里面没有绑定,实时数据库里面有,有没有可能在脚本里面

网友E:
关联变量的时候,点右边问号,选择根据采集信息生成,选测通道类型和数据类型,前提在设备窗口里添加了设备
或者在设备窗口里添加设备后双击,在弹窗的右下角点击帮助,拉到最下面

楼主:
从设备窗口里面无法选择字符型数据类型,有没有大佬做过

网友F:
引用楼主rongbing于2024-10-13 12:30发表的 mcgs字符串问题 :
mcgs新建一个输入框,数据类型字符串,但是这个字符串怎样与plc的实际地址对应呢?在策略里面没有,在设备窗口里面也没有

输入框用mcgs内部的字符型变量,然后再脚本里吧这个变量的值转换成Ascii值存入到和plc连接的数值型变量里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