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3):
想问下超过33怎么转化啊

网友A:
厉害厉害
感谢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
网友B:
你乘以1000,又除以10,那么就是乘以100就行了吧
是的 谢谢了

网友C:
看一下四则运算指令16位和32位的区别
看了 32位加D

网友D:
WUL 32位 就加d
DIV超过16位就加D  那就是32位

TEL- 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E:
第一行MUL的HD10如果不会超过32767不用加D,结果会放入32位的HD20,第二行用了HD20就必须用DDIV,如果还是用DIV会舍弃HD21里面的数值,值如果不超过32767不会出问题,超过了一点回出错。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
是的 看了手册 这个范围值有限制

网友F:
信捷的四则运算的结果占用空间会翻倍,所以不可能出现溢出错误。
但是连续计算怎么搞呢?
比如前级计算结果超出乘数的字节数,或者计算结果干脆是负数
翻了下手册,没找到信捷双字整数转单字整数的指令,这应该是很基本的指令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信捷的四则运算的结果占用空间会翻倍,所以不可能出现溢出错误。
但是连续计算怎么搞呢?
比如前级计算结果超出乘数的字节数,或者计算结果干脆是负数
翻了下手册,没找到信捷双字整数转单字整数的指令,这应该是很基本的指令吧

双字内容要是超过了单字的范围,怎么转单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
双字内容要是超过了单字的范围,怎么转单字?

转不了就不操作并置报警位呗,其他品牌plc都这样做的呀。
双字转单字是刚需,自己转的话,要同时做值是否超出单字,是否是负数的判断,负数的双字转单字有点麻烦,程序有点复杂。应该是直接提供指令,毕竟单字转双字那么简单都有指令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
转不了就不操作并置报警位呗,其他品牌plc都这样做的呀。
双字转单字是刚需,自己转的话,要同时做值是否超出单字,是否是负数的判断,负数的双字转单字有点麻烦,程序有点复杂。应该是直接提供指令,毕竟单字转双字那么简单都有指令

没遇到过需要双字转单字的刚需。。双字后续就全用32位指令就行了。。C语言里计算也不错。不过信捷的确简陋,没办法,其他编程软件动不动1个G以上了,和那些对比信捷缺的功能也不是一点半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
没遇到过需要双字转单字的刚需。。双字后续就全用32位指令就行了。。C语言里计算也不错。不过信捷的确简陋,没办法,其他编程软件动不动1个G以上了,和那些对比信捷缺的功能也不是一点半点

32位乘输出的是64位数据,后继全用32位指令也是有风险的。
C语言里16位乘积超限是怎么个处理方式?是报错停止运行,还是直接仅取低字,还是给出限值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
没遇到过需要双字转单字的刚需。。双字后续就全用32位指令就行了。。C语言里计算也不错。不过信捷的确简陋,没办法,其他编程软件动不动1个G以上了,和那些对比信捷缺的功能也不是一点半点

取二维表的某个地址,偏移量需要使用行号乘以总列数再加上列号,,,16位乘后变成了32位,你怎么加16位的列号?加完了,需要使用字偏移,你双字的偏移数怎么用?
在主程序中绝对不溢出时能直接将32位数绝对地址当16位数绝对地址用,你在pou梯形图里怎么办?pou里边绝对地址和变量是不能混用的,16位和32位混用更不可能

别家plc不但提供双字到字的转换,甚至西门子还提供有由指令来决定数据是字节、字还是双字的AC地址区(跟信捷的数值是字或双字由指令来决定一样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
取二维表的某个地址,偏移量需要使用行号乘以总列数再加上列号,,,16位乘后变成了32位,你怎么加16位的列号?加完了,需要使用字偏移,你双字的偏移数怎么用?
在主程序中绝对不溢出时能直接将32位数绝对地址当16位数绝对地址用,你在pou梯形图里怎么办?pou里边绝对地址和变量是不能混用的,16位和32位混用更不可能

换PLC吧,或者你自己写一个转换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