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3):
各位前辈们好,最近遇到一个客户说是使用三菱的:AL2-24MR 款PLC。
据我的了解,这应该是05年到09年的产品了,现在早就停产。
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用过这款PLC,可以使用FX3U的那款做个代替?

楼主:
具体型号是:AL2-24MR-D

网友A:
暂时还没有可代替的。
感谢大佬指导

网友B:
暂时还没有可代替的
好的,谢谢您,祝您生意兴隆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
网友C:
https://emea.mitsubishielectric.com/fa/products/cnt/sac/alpha2-main-unit/al2-24mr-d.html#downloads

看起来接口很简单,重新写程序和电气外围改造吧

而且这个型号貌似不属于亚洲市场,也就欧洲才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