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4):
大神们求一个S7-200smart数字量输入,模拟量输出梯形图 控制4-24ma电动阀门开关量。做3个输出档位

网友A:
三个档位输出?那就是数字量输出吧。
没必要用到模拟量输出端口吧。
转实数的那个库知道在哪吧。
你用三个比较指令就能实现了。

这还需要找大神帮忙吗

网友B:
意思是 1  对应 模拟量输出 20%
  2       对应50%
3  对应80%的
传送对应的数据到AQW就行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C:
三个I点对应三个MOV,数值传送到 scale R to I 的INP 端,数值范围是换算对象的范围。OUT端写模拟量输出地址。注意写好相对应的换算对象和换算结果
命自我立

网友D(2024-11-20):
你是不是想要这个?2个开关量控制,输出不同的模拟量这个,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。
附件: multiplexer.zip (1397 K) 下载次数:211
  • 下载积分:+1(wfb610) 热心助人!

网友E(2025-02-07):
    研究一下

网友F:
    三个开关量控制阀的三个开度,阀的动作输出4到20ma来控制,简单点,一个开关量控制一个状态,每个状态直接MOVE一个值给阀对应的输出点,例如按下I0.0,MOVE一个5530给输出点,按下I0.1MOVE一个16384,按下I0.4MOVE一个27648
    B站账号 :atanbo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