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4):
如下图所示,常开发用Not True,为什么不直接用False呢?布尔量Not True不就是False吗?

网友A:
个人癖好

网友B:
个人编程习惯或公司规范要求的吧。
你看备注,直接写 false 的都是常闭阀,使用 NOT 反转的都是常开阀
我们假设这两种阀接的都是线性气缸,电磁阀到气缸的气管接法一致。常闭阀 false 是缩回,常开阀 false 则是伸出,常开阀 NOT false 则是缩回,这样就达成不更改气管顺序的情形下在代码上还具有辨识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编程习惯或公司规范要求的吧。
你看备注,直接写 false 的都是常闭阀,使用 NOT 反转的都是常开阀
我们假设这两种阀接的都是线性气缸,电磁阀到气缸的气管接法一致。常闭阀 false 是缩回,常开阀 false 则是伸出,常开阀 NOT false 则是缩回,这样就达成不更改气管顺序的情形下在代码上还具有辨识度。

应该是这样了,谢谢

网友C:
有时候需要用到取反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