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

楼主(2024-10-14):
三菱触摸屏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,这个交换机上有两台触摸屏和一台PLC,下载程序到其中的一台触摸屏出现下图报警

网友A:
这情况很可能是使用透明传送功能,通过触摸屏在监视PLC或写入PLC程序
把PLC软件关了,再试。

网友B:
通道被占用 把监视PLC程序的软件关掉 立马oK

楼主:
谢谢,下次试试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