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4):
请教各位老师,我现在用三菱QJ71C24N与仪表通讯时,在串行通讯模块写入数据时显示模块不支持该协议,请问从模块那里看得出来支不支持这种协议呢,或者要购买什么版本的才可以使用此协议呢?

楼主:
请问各位老师 :模块上面那里可以看出来是否支持上图中的无图说协议设置呢?刚接触三菱Q系的通讯,请大家多多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你这个模块太老了
老师 您好!请问这个开头07是代表07年的吗?请问那一年的才支持上面的通讯协议呢?

网友B:
2013以後的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模块太老了

~~業餘打工仔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13以後的

好的,谢谢老师!请问一下前面的07是代表07年吗,还是看那里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好的,谢谢老师!请问一下前面的07是代表07年吗,还是看那里呢?

07减去2是05年的产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07减去2是05年的产品

好的,明白,非常感谢老师解答!另外再向老师请教一下像QJ71C24N-R4这个型号老款是否支持通讯协功能呢,还是说也要13年后的才支持吗?还有就是那个手册上面有具体说关于这个功能及版本要求吗?
小侯

网友D:
應該是「Q対応シリア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ユニットユーザーズマニュアル(基本編)」這本手冊
其中第二章第七節中有提到功能及版本對應

這種舊版本的就只能用RS指令或是專用指令去通訊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