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无响应

楼主(2024-10-14):
设备从运行状态进入热备用状态进行维护。重启时plc无响应,所有输入输出信号灯不亮,测电源电压220V也正常,哪里出了问题?
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,Profinet/EIP远程IO,can转Profinet模块,PLC转网段NAT模块,PLC串口转网口模块。

网友A:
线路有短路。检查。

网友B:
PLC自带的电源回路短路,比如接近开关等输入回路。

网友C:
看PLC的power,run,err指示灯

网友D:
输入输出都没亮灯,24v短路,维护时人为意外,重点检查

网友E:
输入输出灯都不亮 多半是短路造成

TEL-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