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j 系列断电保持怎恶魔用

楼主(2024-10-14):
nj 系列断电保持怎恶魔用
1 统计plc断电次数。断电一次家一,怎么做? 2 word 怎么转换位real

网友A:
①统计断电次数?这玩意复杂点了,在PLC上电时,用CIP消息指令读取PLC事件日志,然后通过事件代码判断PLC是否断电过。
②指令相关的,直接去官网下载指令手册,word_to_real

网友B:
可以装个计数器断电保持 断一次加以 一

网友C:
用上电第一次扫描记录上电次数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