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联机求组

楼主(2024-10-14):
现场10台三菱Q系列PLC(已使用以太网联机),有没有办法使用电脑通过其以太网同时监控各PLC程序。或使用软件进行PLC数据统计

网友A:
交换机+PLC都在一个网段就好了

网友B:
组态软件做下画面 监控数据
也可以云组态 需要上网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云组态是不是需要组态软件支持

楼主:
刚刚接触组态项目,其中WinCC,组态王那个容易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