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系列问题

楼主(2024-10-15):
最近使用才入門R系列发现它没有FX系列的ZRST指令,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处理的。

网友A:
BKRST看下手册

网友B:
BKRST,或者使用数组循环赋值为FALSE

网友C:
三菱不同系列PLC的指令一致性太差,最典型的就是FX和Q系列的很多基础指令不一样,比如 交替指令,FX是ALT,Q是FF。

专业外协

楼主:
感谢各位解惑 确实从FX系列换成R系列很多都要再从头学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