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ERP软件问题

楼主(2024-10-15):
有朋友提到现在工厂里很多用到ERP软件,说是用扫码枪扫码之后能把相关的数据直接给设备的PLC,用于更改变工艺参数,了解的朋友能介绍一下么

网友A:
我觉得应该就类似于Mes系统,然后扫完码之后,这个码包含了产品型号之类的参数,然后用于换型吧
QQ:2302190573 VX:17605174164

楼主:
主要想了解安装了ERP软件的电脑是通过哪一种通讯方式把相关数据给某个设备的PLC

网友B:
这个找软件工程师跟甲方对接,plc负责接收就好了

网友C:
应该类似视觉相机拍照对图片上的信息处理给到plc,到对应的软件里面写好识别
然后两边选好通信协议,plc根据通讯协议写好连接 读取信息 发送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