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大家PID收卷控制

楼主(2024-10-15):
请教下大家,恒定线速度收卷要如何控制呢?
我试了通过PID控制,目标速度2米/分钟,但是当速度到达了目标速度,运算结果就为0了,伺服电机就停止了,然后就运算开始了,伺服电机就变成一会动一会不动的了。
大家有做过的吗?这样子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?

楼主:
用的是信捷XD3的PLC,程序段附上

网友A:
收放速度相同,PID输出值和速度值进行加减

网友B:
我是这样写的

网友C:
PID线速度恒定类 一般做涂布复合之类 编程时间不超过一年就要接触到
线速度220M/min 双收双放很稳定 成熟产品 不做评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