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求助你们了

楼主(2024-10-15):
一横一竖加个触点

网友A:
你把那个上升沿在下面增加个不就行了

网友B:
FB是让你在引脚输入变量,不是让你梯形图连线过去啊。
你想定时器计时到位后复位FB的话,直接在Reset引脚输入sr1.Q就好了

楼主:
网络英雄 你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[attachment=304131]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