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5):
才接触sysmac studio,所以不是很熟。请教下,如果在变量表中定义了一个变量“ABCD123”,然后这个变量被多个地方使用,此时需要将变量名更改为“efg456”,在sysmac studio中,被使用的变量不会自动更新名称?

网友A:
印象中高版本的ss软件都是自动更新变量名的

没有自动更新的话,就去【工具-选型-变量】里设置

  • 下载积分:+2(lhr0216) 验证设置OK,感谢解答。

楼主:
    一楼设置正解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