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大师们请教下,想了7天没想明白

楼主(2024-10-15):
大师们请教下,想了7天没想明白,

网友A:
反相输出。前面所有条件满足即都ON时此输出线圈OFF。
下载积分:+1(513345177) 感谢分享!

网友B:
看下指令手册就知道了,不用想7天。

网友C:
看到你的问题,我表情就想楼上的头像
下载积分:+1(榫卯0000) 好贴好贴!
下载积分:+1(513345177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曾想何时,也见过欧姆龙PLC上的骚操作

网友E:
想了7天没想明白,
劝你还是不要干这行了,

网友F:
常通和长断知道把,这个就是,2个急停通才能解除急停,可以提高安全性,一般来说,安全控制长通,传感用长断,如何一路断开都能停

网友G:
监控测试一下就OK了,不用7天

网友H:
前面条件全ON、线圈OFF。有1个off、线圈就ON。
1票否决

网友I:
炫技的一种,有一些人就喜欢这样搞,一开始可能看不明白

网友J(2024-11-24):
欧姆龙是要玩花样的。其他的 玩法就是别致

网友K:
打个斜杆的输出就是和正常输出逻辑相反,前面条件都通,则输出不通,前面条件不满足则输出反而通

网友L:
输出取反
想飞的鱼

网友M:
不就是取反吗?F1帮助很有用的.

网友N(2024-12-31):
反向输出,前面所有条件有一个为假,就输出,跟正输出刚好相反

网友O:
去下个指令手册看看就明白了,不用7天

网友O:
多看看指令手册 看多了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