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6):
变频器没有报警,但是也无法启动,监控R2参数,提示缺少STO端子,变频器的控制单元我恢复了出厂设置,还是不行,还是无法启动变频器,切换到HAND手动模式,按下运行键也是没有反应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,这种控制单元能不能刷OS系统,是哪里原因呢,谢谢大家

网友A:
STO端子通常是指安全转矩关断(Safe Torque Off)功能所需的接线端子,它是一种安全功能,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切断电机的转矩输出,以确保机械设备的安全停止。以下是STO端子的一些关键信息和应用要求:

技术规范:STO端子通常需要满足特定的电气和机械规格,例如,输入电压范围、功率消耗、最低电压上升幅度等。根据西门子的资料,STO端子的技术规范包括数量为1(选件)、规格为类型2,符合IEC 61131-2标准、功率消耗为150 mW、最低电压上升幅度为1 V/ms等

接线要求:STO端子需要通过安全继电器或急停按钮等安全装置进行连接,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切断电机的转矩输出。例如,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的STO功能通过X6端子实现,需要将急停按钮或安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连接到STO端子

安全功能:STO端子是实现安全转矩关断功能的关键部分,它允许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迅速停止电机的转矩输出。这种功能通常用于防止机械设备在紧急情况下意外启动,从而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

维护和测试:为了确保STO端子的功能正常,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测试。这包括检查端子的连接是否牢固、电缆是否受损、电气功能是否正常等。如果发现问题,需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

电缆和端子要求:STO端子的电缆和端子需要满足特定的规格要求,例如电缆的截面积、最大长度、屏蔽和双绞线的要求等。端子的额定电流、线径范围、剥线长度等也有明确的规格要求

应用示例:在实际应用中,STO端子可以用于各种需要紧急停止功能的机械设备,如输送系统、机器人等。通过STO端子,可以实现快速、安全的停止,减少意外事故的风险

总之,STO端子是实现机械设备安全停止的重要组件,需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安装、维护和测试,以确保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可靠地工作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一句话,变频器的STO端子没有条件ON(短接)起来
  • 下载积分:+1(祈缘人)

楼主:
    西门子的伺服是有短接片,这个G120变频器没有的。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,还报,估计是主控单元丢系统了,不知道能不能刷一下系统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西门子的伺服是有短接片,这个G120变频器没有的。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,还报,估计是主控单元丢系统了,不知道能不能刷一下系统。。

    安全类型很低的话,你直接短接STO端子好了,又不一定要用短接片,适当的导线接起来也一样啊。

    没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,模块化设计的和普通变频器区别有点大
    https://cache.industry.siemens.com/dl/files/119/109818119/att_1134988/v2/G120_Safety_fct_man_0223_zh-CHS.pdf

网友B:
    STO端子DI4/DI5短接;
    或者看参数r46.8确认缺少安全使能

    按此步骤改P9601.0为0禁用STO

    有个疑点就是你恢复了出厂设置它应该默认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