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寄存器IR0,DR0使用

楼主(2024-10-16):
各位师傅欧姆龙的DR0,IR0怎么使用的,我想从D500-D510之间按条件进行扫描读取数据出来给D600,怎么使用的有没有例子说明书上看得不明白

网友A:
好像一个存地址另一个存偏移吧

网友B:
数据区的间接寻址根本没有必要使用IR,DR。
Good Luck~

网友A:
好像一个存地址另一个存偏移吧,你参考参考

网友A:
这种也可能有用

网友C(2025-04-26):
保存的是区软元件的地址。俗称指针

网友D:
IR对应西门子目标数组;DR对应数组下标;就一个二维数组;学西门子六维数组过来很快就能明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