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们,弄了好几天了都没弄出来
哈喽啊

楼主(2024-10-16):
欧姆龙NX通过ethcat控制松下的伺服,在伺服回原的过程中,按下急停断开mc_power,伺服不会立马停下来,还会运行很久才停下,在绝对定位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停不下来,后面的动作就不受控制了,这是为啥呢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加减速太小了

网友B:
伺服STO端子了解一下

网友C:
之前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64711.html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30754-page-1.html

网友D:
加个stop功能块

网友E:
6083/6084/6085放大100倍 分拿来

网友F:
用轴停止指令不可能停不下来,如果停慢了那就是加减速没设好
哈喽啊

楼主:
轴停止是可以停下来的,就是直接断开mcpower,伺服不会立马停下来

网友F:
为什么要断使能?使能断了之后在轴高速运动中惯性怎么解决,没有刹车的岂不是直接就撞机了

网友G:
通过硬件解决,sto端子接上急停
QQ:2302190573 VX:17605174164

网友G:
估摸着硬件上也没安全回路...
QQ:2302190573 VX:17605174164

网友H:
不是有stop的功能块吗,断使能干嘛
请教大师们,弄了好几天了都没弄出来

网友I:
上周也有客户问了类似的问题,后面发现是急停按下后,会断开伺服驱动主电源。。。

网友J:
电机要刹车的,不然会惯性移动,所以要使能才能急停,一个是加减数,一个是刚性,刚性不够也不能一下停

网友K:
设置一下pr5.06参数

网友L(2024-11-15):
松下伺服驱动器里的6084/6085参数改成800000000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