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触摸屏开机出现这个画面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4-10-16):
信捷触摸屏开机出现这个画面是什么情况?谁碰到·过?

网友A:
你这是用了触摸屏内部地址。做了配方吗。要把触摸屏地址添加一下,下载进去

楼主:
别人工厂的机器。让过去修,PLC是信捷XDHD的,全部禁止查看程序,使用中间开机就变成这样,机器用不了啦。怀疑是一种锁机方式

网友B:
想太复杂了,就是触摸屏坏了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C:
试试强制下载,一般就可以用了,我咨询信捷的客服,她说是版本问题,存疑。强制下载,拨码开关有一个控制位,手册上有讲。
没有原程序那就没办法了,重写一个?这个看你自己。
如果强制下载还不行,那就是坏了,要返修了。

网友D:
有遇到过,邮寄给设备厂家,设备厂家又邮寄给屏生产个厂家,生产厂家换了内存芯片,正常后邮寄绘设备厂家,设备厂家下载好用户程序后,邮寄给用户。问题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