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10-16):
[ 2024-10-16 09:07:55,641 ] :异常信息:操作已超时。;堆栈信息: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Stream.Read(Byte[] array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, Int32 timeout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Stream.Read(Byte[] array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Port.InternalRead(Char[] buffer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, Int32 timeout, Boolean countMultiByteCharsAsOne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Port.ReadTo(String value)
   在 MDK.TTA.SerialPortCommunication.SerialPortCommunicationService.ReceiveString(String stopReadStringTarget)

请教各位大佬,这个FX5U上位机的报错,非常频繁,不知道可能从哪里排查。

楼主:
[ 2024-10-16 19:15:27,206 ] :服务异常信息:PLC的网络句柄数据错误;堆栈信息:   在 MDK.TTA.BIZ.PretreatmentBizService.TransferSampleTube(Int32 preWorkTablePos, Int32 tubePos, Boolean needMoveXy, Boolean isGrasp)
   在 MDK.TTA.BIZ.PretreatmentBizService.HandNormalTubeCheck(List`1 carriers, CentrifugalCarrierModel carrier, SampleTube tube, Int32 tubeIndex, TubeType sampleTubeType)
   在 MDK.TTA.BIZ.PretreatmentBizService.HandOverSamples(List`1 carriers, Boolean isElisaNeedCentrifugal, UInt16 elisaCentrifugalSpeed, UInt16 elisaCentrifugalTime, UInt16 elisaCentrifugalTemperature, Boolean isNucleicAcidNeedCentrifugal, UInt16 nucleicAcidCentrifugalSpeed, UInt16 nucleicAcidCentrifugalTime, UInt16 nucleicAcidCentrifugalTemperature, String handOverOdd, Boolean isPrint)

楼主:
[ 2024-10-16 19:15:23,714 ] :异常信息:操作已超时。;堆栈信息: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Stream.Read(Byte[] array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, Int32 timeout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Stream.Read(Byte[] array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Port.InternalRead(Char[] buffer, Int32 offset, Int32 count, Int32 timeout, Boolean countMultiByteCharsAsOne)
   在 System.IO.Ports.SerialPort.ReadTo(String value)
   在 MDK.TTA.SerialPortCommunication.SerialPortCommunicationService.ReceiveString(String stopReadStringTarget)

网友A:
问问题,首先截图或者代码
要不然你人家也不知道错误来源
虽然能看出你这是串口通讯,但是你是用的第三方的还是自己写的?不知道
或者写的代码有问题或者是第三方代码抛的异常

楼主:
代码不是我写的,上位软件那边报这个错,就说是我的三菱PLC有问题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接线,串口设置。

专业外协

网友A:
上位机软件打包发到我QQ邮箱,兴许我给你看看
QQ见下面的签名

楼主:
现场实际配置情况。

楼主:
升级了一下固件。目前反馈没有问题了。那看来就是底层固件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