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好请教pon指令

楼主(2024-10-17):
p_on敞开和常闭分别什么意思P_off敞开和常闭分别什么意思

网友A:
就是按钮的常开和常闭,这个通电自动通,常开导通,常闭断开

楼主:
P_off敞开和常闭分别什么意思

网友B:
。。。
P_On这个变量是一直True,用常开点就会一直接通回路,用常闭点就会断开回路。
P_Off是一直False,常开点和常闭点和P_On相反。
这个玩意随便写段程序,模拟一下就不就得了